三菱变频器定位位置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12):
停止位置为位置指令(参数356)加上参数361设定值得位置!
确定好停止位置后,再加工十几件产品后`停止位置会自动有变化!
变化后我只能在P356或P361上加上变化前和变化后的差值!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电气原因吗?不排除机械方面的因素!如果能确定是电气因素,是否一定是变频器的原因?请详查整个过程,逐个排除。如确定为变频器因素,恐怕只有找厂家或者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