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能工具磨床磨蜗轮滚刀?

楼主(2010-04-12):
我厂以前磨蜗轮滚刀都是自己手工磨或者是让专门磨刀的磨,但是自己手工磨刀的角度磨不好,让别人磨太不方便,所以我厂买了一台二手的万能工具磨床1.4万左右买的,但是现在磨不了蜗轮滚刀,我问了一下别的师傅说是要加什么工装才能磨,具体怎么改就不清楚了,请问哪位大侠指点一下,现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蜗轮滚刀的槽是螺旋槽,做一个与蜗轮滚刀螺旋槽角度相同和槽数相等的靠模。

楼主:
我这有份资料,说是用分度盘和正弦尺理论做的工装,但是我看不太懂,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靠模的不是很清楚了吗 干嘛还要那么麻烦的

楼主:
靠模的是比较简单,但是每种规格的滚刀都要一个靠模吧!靠模我们自己估计做不了,请人做又不知道精度怎么样!!这两种放法现在还说不好用那种合适!!再请问各位大侠分度盘是自己做还是买的,一般卖机械配件的有卖吗???

网友:
如果是磨普通的直槽滚刀,那工装是很好做的,一般常见的直槽滚刀的槽数为9,10,12,14,少数的还有16,滚刀的内孔为22,27,32,40,也有内孔是16的,最小的滚刀内孔是13,(圆孔不带键槽),只要按照相应要求去做芯轴,分度板用Gr12做,热后线割分度槽齿。靠模可以做一个与滚刀相似的齿坯,要规定好模数,(选择适当模数,利于计算)齿数要与滚刀的槽数相等,旋向与滚刀的螺旋槽旋向一致,且螺旋角与滚刀的螺旋槽角度相等,算好靠模(齿坯)的外圆,靠模的内孔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做,保证两端面中的一个端面是平面与内孔是一刀车出来的,以这个面去定位平磨另一个面,保证两个面是平行的,最后去滚齿机上滚齿,(最好做一个与齿坯内孔相配合的芯轴),靠模的内孔大小一致。加工靠模的料最好是调质过的,滚齿机要选择精度好一点的滚齿机加工,加工好以后在靠模的一个端面上刻上齿数Z,螺旋角β,旋向。这样下次用的时候就不会拿错了。至于楼上说用分度盘与正弦尺,这个不现实,现场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要求高的还是去买一台专用的滚刀磨床,这就不用做靠模了。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我用靠模的试试吧!有什么不懂的再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2011-08-24):
最好用滚刀磨床。

网友(2011-11-08):
看看是否有用。。。。。。。。。。。

楼主:
谢谢!这个资料对我太有用了,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2013-11-28):
很实用的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