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式液压缸的进给如何实现?

楼主(2010-04-12):
我们的机器中有两个立式液压缸,为活塞杆固定缸两个油缸通过一个人形架机械同步,由于人行架上有负重,缸筒有下降的趋势,加入在上腔装了液控单向阀起锁紧作用,可以任意停留在某一位置,不溜车。现在要解决的是进给问题,向机床上的进给系统一样,要求进系统稳定,恒压,进给速度不受负载的影响,匀速。该如何设计,请指教。

网友:
我没太看明白你说的问题,不过初步认为加个双向液压锁即可,或者平衡阀

网友:
从系统调整方便考虑,可以用数字控制方式,用输入脉冲数加以控制,
5 k) d8 E. M  b  N也可以用高速阀控制,把你的两个大缸连接到一个小直径缸,用高速阀控制小缸,检测大缸,或用比例推算检测大缸,都可以,高速阀的精度比较低,大约1%。到位置以后,锁大缸,这种方式可以长期保压,# Y1 q; a" d6 Y7 G+ j
当然,有钱还可以直接用伺服,精度比较高,看你需求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建议,你自己考虑吧。

楼主:
谢谢大家为我出的主意,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最适合的就是标准的负载敏感系统,只需要控制系统的流量即可,比例流量阀配压力补偿阀即可符合要求;关键的问题是你的要求精度是多少。

网友:
在百度图片上是搜索了一下人形架,结果找不到相关的内容,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楼主自己发明的呀呵呵 最好有个图片 而且你说的进给是什么意思,负载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楼主说 的是个压机,人形架是压板的机械同步机构,负载是一叠压板和要压的件

网友:
我说的不一定对,供参考:如两缸压力不等,就需要分别调压,加伺服控制就更好了,关于速度恒定,如卸漏不同且严重,就要伺服控制了,如不严重可用一个大功率定量液压泵实现一下。

网友:
可以选择比例控制压力  再加上单向顺序阀

网友:
比例流量控制阀,加液控单向阀

网友:
这个最适合的就是标准的负载敏感系统,只需要控制系统的流量即可,比例流量阀配压力补偿阀即可符合要求;关键的问题是你的要求精度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6楼所说极是,采用比例流量阀配3通压力补偿阀可以比例调整流量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

比例流量控制应用实例:
1,负载感应压力补偿控制:
当主控阀的控制腔(下腔)无负载传感信号时,泵的所有流量经CP3液力补偿阀排回油箱;当给此控制阀施加负载传感信号时,泵向回路供液;当泵的输出压力超过负载传感阀的压力预定值时,泵向回路提供全部工作流量。
VP比例减压阀得电后,减压阀压力随电磁铁PWM电流的大小变化,先导节流阀的开口随阀体两侧压差而变化,从而实现IN口至RF口流量的比例调节。此时CP3压力补偿阀随其弹簧侧压力增加而减少溢流,同时旁通多余流量。VP断电时,CP3旁通IN口的全部流量。负载传感流量控制阀的功能与定值一次流量控制的功能十分相近:即无论泵的转速、工作压力或支路所需流量大小,均提供一次流量。此回路可替代标准的一次流量控制回路而获得最大输出流量。因无载回路的压力低于定值一次流量控制方案,故回路温升低、无载功耗小。
该三通压力补偿比例流量阀因其独特的比例流量调节、溢流散热性能而广泛用于移动液压车辆。负载传感比例流量控制阀与一次流量控制阀一样,其典型应用是动力转向机构。该流量阀可独立用于马达和液压缸的调速,也可与多路换向阀配合使用,用于系统的比例调速。
2,优先流量控制与旁路流量控制:
不论泵的转速、工作压力或支路需要的流量大小,定值一次流量控制阀总可保证设备工作所需的流量。
在这种回路中,泵的输出流量必须大于或等于一次油路所需流量,二次流量可作它用或回油箱。定值一次流量阀(比例阀)将一次控制与液压泵结合起来,省去管路并消除外泄漏,故降低了成本。此种齿轮泵回路的典型应用是工程机械上常可见到的行走、转向机构,它节省去一个辅助泵。
VP比例减压阀得电后,减压阀压力随电磁铁PWM电流的大小变化,REC先导节流阀的开口随阀体两侧压差而变化,从而实现IN口至RF口一次流量的比例调节。此时CP3压力补偿阀随其弹簧侧压力增加而比例调节一次流量,同时旁通多余流量供二次流量。VP断电时,CP3旁通IN口的全部流量。负载传感流量控制阀的功能与定值一次流量控制的功能十分相近:即无论泵的转速、工作压力或支路所需流量大小,均提供一次流量。对于旁路流量控制,不论泵的转速或工作压力高低,泵总按预定提供一次流量供转向油缸,二次流量进入行走马达的入口或排回油箱。此方式优先供应进入转向油缸的一次流量,使其在行走作业时具有同步性能。其优点是,通过回路规模来控制最大调整流量,降低成本;将泵和阀组合成一体,并通过泵的旁通控制,使回路压力降至最低,从而减少管路及其泄漏。
旁路流量控制与限定工作流量(工作速度)范围的中的负载传感控制阀配置。此种型式的齿轮泵回路,常用于限制液压操纵以使发动机达最佳速度的垃圾运载卡车或动力转向泵回路中,也可用于固定式机械设备。

网友:
DELTA POWER公司的电液比例流量调速阀
特点说明:

  • PRV电液比例先导减压阀,PWM比例放大电流驱动
  • FR比例流量调速阀,先导压力驱动
  • CP2/CP3压力补偿,旁通溢流,比例流量调节
  • CP2/CP3优先流量、旁通流量控制,恒定流量比例调节

比例流量调速阀的原理(见右图):

该流量调节阀的特点是采用先导比例控制阀,通过流量调节阀,实现阀口的比例流量调节。
该阀含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FR比例流量调速阀由先导比例减压阀驱动,可实现流量0-100的比例调节。IN为进口,FR为流量优先节流口,BP为旁通口。RF流量优先口可保证FR口恒定的调节流量,使其不受IN进口流量波动的影响,BP压力补偿旁通口在进口流量大于FR口所需的调节流量时,由BP口旁通多余的流量;当FR口无需调节流量时,压力补偿阀将由BP口旁通所有流量。BP口可接入主油路(液压马达)或接入油箱回路。
该阀压力补偿旁通溢流方式基本满足变量泵/马达的节能方式,散热性能好,特别适应于移动机械液压系统。
PRV电液比例先导减压阀与流量调速阀(见右图):
先导压力调节范围:0-25bar
额定流量:0-3L/min
控制电流:200-550/600 m A
过滤精度:16/19 (ISO 4406)
比例流量选型范围:
0-12 L/min(D6/G8)
0-22 L/min (D10/G4)
0-45 L/min (D10/G8)
0-60 L/min (D10/G16,D18/G8)
0-95 L/min (D18/G16)
0-135 L/min (D18/G40),

工作压力:24Mpa

CP2/CP3二通/三通压力补偿阀:

BP压力补偿旁通口在进口流量大于FR口所需的调节流量时,由BP口旁通多余的流量;当FR口无需调节流量时,压力补偿阀将由BP口旁通所有流量。BP口可接入主油路(液压马达)或接入油箱回路。
CP2二通压力补偿阀(见右图):
流量选型范围:
0-35 L/min
0-75 L/min

0-120 L/min,

CP3三通压力补偿阀(见右图):
流量选型范围:
0-35 L/min
0-75 L/min
0-120 L/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