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误操作导致其中的另存为出现如图的情况---求助

楼主(2010-04-12):
一次误操作导致其中的另存为出现如图的情况,那为高手能告诉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在工具选项里面有一个(打开和保存),里面有一个保存类型,可以保存为2004DWG.

网友:
应该没有实质影响吧,重装应该会解决吧,等待高手
1 f- T0 Q5 d7 W有事没事就下跪的人啊,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