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喷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2):
我换了3个水喷嘴(新的)有1个水流是发散的,很严重。另2个是可以的。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水喷嘴的质量有问题。像这种情况是每10个水喷嘴都出现1个是水流发散的。

楼主:
附加一个问题:水流发散是水喷嘴质量还是水喷嘴与砂管不同心?

网友(2011-10-31):
这个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机会交流下。邮箱:nozzle56@163.com

网友:
如果水是打到纱管内壁上造成的发散,就是宝石与砂管不同心的问题,这就要看是宝石本身与宝石座的装配问题还是整个宝石与刀头体的装配问题了。一般是宝石本身产品质量的原因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