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一套非标设备,加工成本造价---请教

楼主(2010-04-12):
最近想做一套非标设备,在进行成本估算,标准件什么的心里都有数,但由于从没接触过机械加工厂,对机械加工成本没有什么了解,特来请教。由于零件较多,不能逐个描述,只能给个大概说明。
设备全重:15吨,其中焊接结构型材10吨。
除焊接件外其他零件绝大多数结构为矩形、方形板。
比较特殊的几个零件:
零件1:尺寸:20*50*5800mm  6根   粗糙度3.2
零件2:尺寸:8*20*2300mm    20根 粗糙度0.8   平行度1mm以内。
零件3:尺寸:250*1500*2500   1个  上下为20厚钢板,中间用20mm厚钢板焊接加强筋。要求上下面加工,粗糙度3.2,只要上车床,水平精度就能满足要求。还要加工一些孔洞和螺纹孔,整体大概在1吨左右。
其他零件多数要求六面铣平,并加工4-6个螺纹孔,粗糙度1.6,精度满足螺钉装配即可,最小零件尺寸100*50*12mm.零件数估计200种,有500多个。

表达的不是太清楚,以前好像听说设备有的是按吨计算加工费的,像这种设备的化,如果材料自己买,整体承包给一家加工,5吨的零件加工费用大概多少?(热处理和焊接不算)如果可以的话零件1-3的加工费大概多少,不要求精确,给个大概估计就行。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如果加工比较粗糙的话材料和加工费为一比一。三个特殊的就没法说了,因为是单件加工,又比较大,估计得几千块,但你可以找找合适的坯料,那么长最好别加工。

网友:
一般结构件是1;1.机加工件那就说不准。

楼主:
结构件和机加工件什么区别?精度么?没搞过
这5吨的加工件预算10万元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希望多多指教啦,好让我准备好预算,设备做好了以后我会把它发图片上来,当然包括造价什么的。
如果还需要说明请提问,我会尽快答复。

网友:
一般 是1:1
但要看加工量大小,要求等,尤其是单件,可能还高些

网友:
我可以给你详细测算一下,较详细的资料可以传给我吗

网友:
按1:1不够吧,自作的话还勉强,外加工不行

楼主:
一直在关注,希望各位能多多给点意见,如果预算可以承受我就去做了。做好一定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