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设备的焊接费用和精度.

楼主(2010-04-12):
设备基础安装架
外形尺寸:2*2.5*5.8米,使用140*140*5方钢焊接,重约2吨,长方体,各型材均为水平或竖直放置。
这个架子焊接起来需要多少费用,材料费不计。
还有这种安装架的尺寸精度一般情况下最高能达到多少?比如上下大平面的平行度。
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自己顶下,希望能帮帮忙啦

网友:
你只给了外尺寸,没有一个详细的结构图无法确定工作量,无法报价。
精度取决于你的要求,你应该提出你的具体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