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工装如何做~~~请教

楼主(2010-04-12):
此零件加工,想做一个比较可靠的点工装,谁能给我点建议吗???

还有就是这个四角上的孔是直径75公差0~+0.03的,翻砂来的预孔是58~60之间,用几把镗刀加工比较好呢,以前我是用3把,但是第一刀的时候,因为是翻砂孔,质量很差,不敢加大进给,现在想用四把刀,第一刀镗到62,后面2刀6MM一刀,最后精一刀。。。
有哪个镗加工的高手指点我下
想把这个零件在2个小时内完成。。。

网友:
粗,半精,精加工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加第四把刀。粗加加工质量差又不影响后工序。

楼主:
翻砂出来的孔质量太差,吃第一刀时会吃刀量不均匀。。。

能给我切削参数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铸造孔加工余量不均匀,第一刀有蹦刀,如果有铸造孔,也只能按你的工艺加工了。

楼主:
主要是这个零件的工装怎么做啊,在卧加加工

网友:
你零件图纸都不发上来,只有这么半个零件的照片,你要问我们工装要怎么做?回答的上来的要么是神,要么是弱智。

楼主:
明天把图纸上传,希望能帮我参谋一下,谢谢

网友:
按你现在的装夹方式加工后工件肯定有椭圆的,特别是大孔!如果小孔是75的话按比例2小时加工完没问题,问一下材料是不是球铁的?

网友:
没有问题,量大做个专用设备,最好是4把刀,首未刀吃刀量要小,四孔一起加工

网友:
看中间是圆柱形,建议用V型块定位,就不需要傍边的定位了,我想对操作会简单方便点,夹紧现在的就可以。

至于刀具,翻砂毛坯黑皮很硬,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但都一样会硬,最好用一把专用刀具开粗,我目前就用类似铣刀吧黑皮干掉,再在数控车粗精镗,能较好的节约刀具。

网友:
粗刀切削深度增大目的就是要让主切削刃避开表面的黑皮。

网友:
压紧的时候不能压圆上面。

楼主:
这个工件材料是QT500-7
我说的2小时完成是2面8个小孔,2个大孔在2小时里完成,上面的螺丝孔不算在内。。。
11楼的朋友,避开表面加大吃刀量,这个我知道,翻砂出来孔,不可能位置距离很好,如果想着单边吃掉3MM,
孔距不好的话,可能单边会吃到很多(在加上翻砂孔表面质量差的话,可能就超出了刀片所能加工的范围,当然这个是极少数几个会有的情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量到是不大,一年也就用个百来个,我们公司已小批量,单件为主,但是老是以这种单件的做法,能凑合就凑合着干,根本没有效率了,想设计个 简单些,可靠点工装,能提高工效,提高加工的稳定性。。。

希望各位多给点建议。。。

但是得压法不是这样了,是在小孔上面加压板,图上的压法,如果精加工前不松下压板的话,大孔失园在20丝左右。。。

我现在在为这个工装发愁呢。。。

楼主:
今天图纸又没拿过来,看看明天能不能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