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系统928TF请教怎么把加工件数清零?

楼主(2010-04-12):
广数系统928TF请教怎么把加工件数清零,说明书上找不到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知道GSK980TD是下电清零的,928TF没玩过

网友:
刚给人家改过一台GSK928TC_2数控车,连续按两次“—”可清零。但广数是没有928TF这款产品的。

楼主:
刚给人家改过一台GSK928TC_2数控车,连续按两次“—”可清零。但广数是没有928TF这款产品的。
引用 网友A:
有928TF的啊,写的清清楚楚 GSK928TF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前阵子发过贴子,问有谁知道广数928TF系统的。楼主回复了。
请问楼主,该系统是不是用在沈阳产的EL6140上的?这个系统好用不?这台床子好用不?我前阵子考虑购进一台的。无奈各经销商都临时没有货要等两个月。

网友(2010-05-12):
我只知道法兰克的  爱莫能助

网友:
连按2下减号或连按0就可以了           一个是清除加工时间          另一个是加工零件的
你试试       我以前是做928的             现在是980
加我QQ1255433688
一起讨论数控

网友(2011-04-13):
多摁几下零   件数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