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簧检测-求助

楼主(2010-04-12):
请问如图扭簧有没有简单方法或自制工装能检测:安装初始角φ和最大工作扭转角φ+30度时的扭距T。
说明:小公司不具备专业检测弹簧设备。

楼主:
发现图片尺寸看不清,特补图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顶出来。

网友:
是要用來做張力控制機構嗎?

楼主:
是通过扭矩变形能使机构复位!

楼主:
今天听到有一个办法,可以考虑使用凸轮。不过我没想明白。

网友:
对于小型扭簧,常使用图示的扭力计进行检测。

网友:
设计个工装,一个底板上设计一个可以转的销,外径比扭簧内径小2mm,在第一扭簧钩位置设计一个销定挡住。把扭簧放上去,转动销上打个孔其轴向尺寸根据扭簧第二钩定,孔里穿销挂着扭簧钩。(扭簧另一钩靠底板上的销定挡注)用带表扭力板手扭可转动的销然后读数!我的CAD是经过加密的,图纸放不上去。我在摩托车厂就用此方法忽悠了ISO人员。不过也还能勉强用用!

网友:
楼上的办法是可行的,尽管精度上并无保障。
再看一张类似图片。

楼主:
谢谢7楼,八楼。有了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