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0-04-12):
有一外径大头45、小头35、长50,螺距是1英寸6牙,在普车上如何加工。量不大。

网友:
普车比较麻烦,量大好像对机床改造下可以,量少建议数控车
好像是要把中托板的丝杆要拿掉,在中托板上装与螺纹斜度一样的斜导轨,而且螺距不通,齿轮箱不知有没有这种螺距的变速齿轮。

网友:
普通机床上加工需要靠模。。。。

楼主:
改车床太麻烦,请问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网友:
不太懂,学习了,谢谢。

网友:
靠模是个好办法啊,有不用改机床

网友:
车时在小端对刀,溜板箱向主轴箱移动时,中托板均匀退刀,熟练几次就好了,这种方法比较简单,适合小批量生产。

网友:
用偏移尾座的方法加工

网友:
改制个丝锥不就行了吗!

网友:
量小的话,可以在普车上加工
不过技术要熟练才行

网友:
靠操作工的水平了 我做都是小拖板车外圆  车螺纹用手退刀操作 这个不就是算管螺纹吗

网友:
从大头往小头车,均匀进刀

网友:
来学习的,靠模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双手控制法,直接就可价格,量小吗

网友:
有条件就用梳铣刀,我们公司就有用到

网友(2015-04-12):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