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4-12):
滚珠丝杠的工作原理

滚珠丝杠螺母副是数控机床中回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常用的传动装置。它以滚珠的滚动代替丝杆螺母副中的滑动,摩擦力小,具有良好的性能。
组成及工作原理:

滚珠丝杠螺母副的结构原理图
·组成:主要由丝杆、螺母、滚珠和滚道(回珠器)、螺母座等组成。
·工作原理:在丝杆和螺母上加工有弧行螺旋槽,当它们套装在一起时便形成螺旋滚道,并在滚道内装满滚珠。而滚珠则沿滚道滚动,并经回珠管作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回珠管两端还起挡珠的作用,以防滚珠沿滚道掉出。
   特点:
·传动效率高:机械效率可高达92%~98%。
·摩擦力小:主要是用滚珠的滚动代替了普通丝杆螺母副的滑动。
·轴向间隙可消除:也是由于滚珠的作用,提高了系统的刚性。经预紧后可消除间隙。
·使用寿命长、制造成本高:主要采用优质合金材料,表面经热处理后获得高的硬度。
滚珠丝杆螺母副的消隙
·双螺母垫片调隙:

修磨垫片厚度消隙
    滚珠丝杆螺母副采用双螺母结构(类似于齿轮副中的双薄片齿轮结构)。通过改变垫片的厚度使螺母产生轴向位移,从而使两个螺母分别与丝杆的两侧面贴合。当工作台反向时,由于消除了侧隙,工作台会跟随CNC的运动指令反向而不会出现滞后。
·双螺母螺纹调隙:

用锁紧螺母消隙

差齿式调整法
   图示为利用两个锁紧螺母调整预紧力的结构。两个工作螺母以平键与外套相联,其中右边的一个螺母外伸部分有螺纹。当两个锁紧螺母转动时,正是由于平键限制了工作螺母的转动,才使得带外螺纹的工作螺母能相对于锁紧螺母轴向移动。间隙调整好后,对拧两锁紧螺母即可。结构紧凑,工作可靠,应用较广。
·双螺母齿差调隙:
   两个工作螺母的凸缘上分别切出齿数为Z1、Z2的齿轮,且Z1、Z2相差一个齿,即: Z2-Z1=1,两个齿轮分别与两端相应的内齿圈相啮合,内齿圈紧固在螺母座上。
设其中的一个螺母Z1转过一个齿时,丝杆的轴向移动量为S1,则有:
Z1:1=T:S1 则S1=T/Z1
如果两个齿轮同方向各转过一个齿,则丝杆的轴向位移为:ΔS=S1-S2=T/Z1-T/Z2=T/Z1Z2
例:当Z1=99,Z2=100时,ΔS≈1μ。可以达到很高的调整精度。
滚珠丝杆螺母副的安装
    滚珠丝杆螺母副所承受的主要是轴向载荷。它的径向载荷主要是卧式丝杆的自重。安装时,要保证螺母座的孔与工作螺母之间的良好配合,并保证孔与端面的垂直度等。这时主要是根据载荷的大小和方向选择轴承。另外安装和配置的形式还与丝杆的长短有关,当丝杆较长时,采用两支撑结构;当丝杆较短时,采用单支撑结构。

滚珠丝杠两端支撑形式
图a:一端固定,一端自由:适用于短丝杆及垂直丝杆。
图b:一端固定,一端浮动:一端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另一端径向力,当丝杆受热伸长时,可以通过一端做微量的轴向浮动。
图c:两端固定的支撑形式:通常在它的一端装有碟形弹簧和调整螺母,这样既能对滚珠丝杆施加预紧力,又能在丝杆热变形后保持不变的预紧力.

网友:
不错,很好,先赞一个,但能告诉我丝杆上的滚珠是怎么装上去的吗?

网友:
不错,很好,先赞一个,但能告诉我丝杆上的滚珠是怎么装上去的吗?
引用 网友A:

是的,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楼主能介绍一下安装吗?

网友:
听经理说这种丝杆的精度很高,但是不是很理解

网友:
很好,很清楚,谢谢楼主.

网友:
俄!~~~
两种情况,外循环导珠管反向和内循环反相器反向。
外循环的就是在中间穿过丝杠,然后从导珠管的孔向内塞珠子。。塞满之后在导珠管内也塞满珠子,然后把导珠管扣在螺母上,压紧就行了,珠子塞多密,就是经验了。
内循环的一般都是先将珠子用黄油挂在螺母滚道上,然后螺母中间套一个金属套,最后把金属套顶在丝杠一端,把螺母旋入。。。
正常的滚珠丝杠螺母拆散一次重新排列一次珠子,其精度都会改变,一般我们修理丝杠的时候都是把螺母带着滚珠一起取下来,尽量不要改变滚珠的排列的。

网友:
龙门机床也经常使用,学习中。

网友:
对,就是用导珠器安装的,但大多数自己安装后精度都没有原来的好,装配和测量都有问题

网友:
滚珠跑出来后,自己还可以装上去吗,我有个X5032的铣床,横向滚珠丝杠的滚珠跑出来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装上去了

网友:
可以!~~~
不过你要找出为什么会跑出来,并修理
不然装好了还会跑出来的

网友:
对,就是用导珠器安装的,但大多数自己安装后精度都没有原来的好,装配和测量都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装配的经验问题,滚珠密度很重要

网友:
还是找厂家帮忙比较好,自已装精度无法保障

网友:
谢谢楼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的QQ是958994720我是新手能加我好友吗,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啊,谢了

网友:
经常在课本上看到滚珠丝杠,今天终于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了,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有不太明白,学习中。

网友:
不错,很好,先赞一个

网友:
怎么看不见图呢???

网友(2011-06-28):
谢谢学习了哇哇哇哇哇

网友:
可以装上去  但是精度比原来的要差       我装的一般都是磨床上的 加工轴承套圈用的机床

网友:
不错《滚珠丝杠的工作原理》

网友:
好一个扫盲贴,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新手来报到.我是专门从来滚珠丝杆销售这一块的.有时间大家可以一起学习.我的Q是 2472385552

网友:
生产滚珠螺杆的.导轨.滑块的.

网友:
谢谢学习了哇哇哇哇哇........

网友(2012-04-19):
我也是做丝杠的

网友:
详细的介绍,增长了知识。

网友(2012-05-23):
看来我学的知识也不是很落后啊。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很详细

网友:
基本同意7楼说的。
感觉内循环的好修,外的修过2次,很难,应为不好保证装满珠子。
维修的难点是调整消除间隙。本人认为珠子的排列和精度无关。维修的话最好都换了珠子,应为用久了钢珠有变形的(我遇到钢珠碎的就不少)
而你很难检测好坏。

网友:
NB,顶,正在做毕业设计,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