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泵站背压过大---请教

楼主(2010-04-12):
这个泵站系统在参与机电液联调试验时,发现闸门油缸和阀门油缸的背压都偏大,令人奇怪的是,当我们把控制闸门油缸杆腔压力的溢流阀37.2的压力调到2MPa的时候,活塞杆居然能够往回缩(有液控单向阀将无杆腔油液锁死),此时无杆腔压力也是2MPa,我们把压力逐渐升高,无杆腔压力也是逐渐升高到12MPa,和杆腔压力始终几乎保持一样。
     请各位大侠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谢谢。

网友:
好不好把图片粘贴出来,现在金币很贵的啊!

网友:
你太不地道了吧,我准备去看看你的图有什么问题时却提示我被扣了3个积分,希望以后你把图贴出来,不然我们想给你解决问题还的扣分。

网友:
首先看看你的38.2号溢流阀的调定压力是多少,另外在Y2得电时,Y4也得电,你看看压力有什么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给你加10分。大家放心好了,为了帮助别人被扣的积分一定加倍补偿。以后还要继续加大奖励力度!!!

网友:
好心疼呀,花我的银子为你解决问题。
   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原理图,感觉错误还是不少,你所说的那个现象主要是你的换向阀选的不对而造成的,他的中位机能不应该是O型,应该选Y型的。虽然你将有杆腔安全溢流阀的压力已经调到2个Mpa,但是,你没有想到一个液控单向阀的开启压力是没有超过2Mpa的。你用中位O型的阀,在需要锁紧时,无法将有杆腔的压力瞬间泄掉,液单是不会马上锁死的。还有是你在测试闸门油缸压力的时候是否在右位测量的,你应该注意到那是一个差动连接,有杆腔和无杆腔的压力是一样的。
    其他就不说了,你只要将那两个换向阀换掉就OK了。

网友:
感觉你这个系统原理图是常州哪个单位搞来的么。闸门在水里面,有水位的影响,电磁换向阀39.2需要更换Y型中位技能。

网友:
感觉你这个系统原理图是常州哪个单位搞来的么。闸门在水里面,有水位的影响,电磁换向阀39.2需要更换Y型中位技能。
以后贴图出来,不要这么搞了。

网友:
学习,支持老鹰~~知识就是力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让你们扣掉积分实在是很抱歉,不知道各位说的贴出来是不是就是我编辑过的那样

楼主:
这是江苏某船闸的项目,系统图是由江苏某设计院设计的,联调时到了不少专家,他们说这个系统图生产过很多船闸的泵站,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怀疑是我们的阀块加工有问题,晕~
经过今天一整天对几台泵站的调试,综合记录了一些数据(油缸平卧空载试验)。分析后发现,其他的都可以解释,就是闸门油缸伸出时的压力过高无法解释
执行元件
活塞杆
杆腔压力
无杆腔压力
系统压力
闸门油缸
伸出
7.2——7.5
5.3——5.8
7.5——8
缩回
4.5——5.8
2.5——2.8
6——6.8
阀门油缸
伸出
3——5.8
2.2——3.5
3.2——4.5
缩回
2.2——3.2
0.7——1
5——5.5
后来,我们对L-HM46号实验用液压油进行强制加热到50度左右,背压明显减小,但还是偏大。
另外,船闸系统不同于其他系统,油缸要求运行过程中先快后慢,定点停位,不能有超过2mm偏差,运行到位后在水流波动的情况下油缸不能有丝毫动作。如果将电磁阀39换成Y型中位机能的,恐怕不能满足船闸的这些特殊要求。

网友:
1.往回缩是正常的  在差动连接情况下 液控阀如果打不开的 其实是断了油路的 所以大腔的压力应该是设定的7.1MPA 小腔压力为设定的14.8MPA 油缸有杆腔与无杆腔比为1:2 所以小腔推力大与大腔推力 油缸往回缩,把有杆腔(37.2)压力设低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
2.液压锁配差动连接很容易出问题。
3差动连接时就是提高速度,牺牲推力的,背压就是要偏大,竖直用时压力会降低很多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把O型的换成Y型的

楼主:
1.往回缩是正常的  在差动连接情况下 液控阀如果打不开的 其实是断了油路的 所以大腔的压力应该是设定的7.1MPA 小腔压力为设定的14.8MPA 油缸有杆腔与无杆腔比为1:2 所以小腔推力大与大腔推力 油缸往回缩,把有杆腔 ...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我想如果在原理图上,把液控单向阀旋转180度,就能够解释所有的问题了,呵呵~,看来我要试着调整38.2和39.2的压力,也许可以找出答案

楼主:
现在,我们把主换向阀换换成了Y型中位机能的后,就没有背压了。看来,还是差动的时候换向阀的过流量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那你说的油缸不能马上停止的现象呢?也没有了吧  。

网友:
结果呢???解决了没有啊 ???等着看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