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为何用电主轴的比较少?

楼主(2010-04-12):
高速电主轴是高速机床的一个发展方向。现在大量的铣镗床,内外圆磨床,五轴加工中心,钻床,切割机器人都大量采用了电主轴替代传统的机械主轴。
     可本人感觉在车床上应用电主轴的情况还比较少,不知为何?
     还希望各位大侠答疑解惑啊。

网友:
我们公司是专门的机加工厂家,但是着方面的知识我还是有所欠缺

网友:
要考虑经济性吧!这是一方面,我产品就一粗活,附加值本身就低,然后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打造电主轴的车床?更要命的还要更换价值更高的耐磨刀具。

网友:
五轴加工中心当然用电主轴, 五轴的车削中心也是电主轴呀
市场和功能的定位决定的呀

网友:
因为车床的成本及售价决定了用什么样的主轴。

网友:
恩!~~~楼上说的对了一半..
低成本的车床无法使用电主轴,因为用不起..而且维修成本过高.
而高端的车床,因为要求主轴精度较高,发热量大的电主轴很容易造成热变形,从而造成主轴箱高度的变化,所以也不适合应用在高精度车床上.
往往电主轴应用在要求转速较高,加速减速频繁的地方.
加工中心上应用电主轴的较多.在一些柔性加工单元中应用较多。
DMG的CTX车床有电主轴选项。
总的来说,在车床上的应用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还没见过电主轴,不过你解释的挺合理的

网友:
电主轴比较难于做到大功率。发热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成本高了,一些精密的零件确实需要,因为要提高转速,当然大都是一些进口的,也基本是一些外资厂在用,产品附加值高啊。

网友:
电主轴都是很精密的东西,受不了打的冲击载荷,一般车床的载荷都比较大,要是经常受这样的载荷,那电主轴很容易坏的,因为没有皮带缓冲,那些力都直接加载到主轴上。而一般车床都是复合利用,可以车螺纹和T型槽,高速电主轴明显不适合用在这方面吧!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载荷方便,这个和镗铣床不一样的,因为要带动零件转动,很难做到平稳载荷。

网友:
也可能是车床的加工范围较宽,有时须要较大的转矩。电主轴虽然精度高,转速高,但输出转矩有限。不知能否这样理解?

楼主:
电主轴都是很精密的东西,受不了打的冲击载荷,一般车床的载荷都比较大,要是经常受这样的载荷,那电主轴很容易坏的,因为没有皮带缓冲,那些力都直接加载到主轴上。而一般车床都是复合利用,可以车螺纹和T型槽,高速 ...
引用 网友A:

哦,怪不得车床电主轴很多是油静压主轴,在承受很大的负荷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极高的精度。

网友:
我认为,电主轴由于受热变形比主轴箱要少,之所以电主轴不能广泛使用,是因为一不能承受高载荷,二,大功率电主轴转速最低一般是2000RPM,最高都在10000RPM以上,低了不能实现额定力矩,高了刀具切割面线速度过快,会烧刀的,对刀具的耐磨性能要求也高

网友(2010-07-24):
6楼说的蛮有道理,成本太高,而且普通车床载荷变化太大,电主轴有时受不了。我一个同事粗车时一次进刀14mm,把车床都快搞没没戏了,你说电主轴能受得了?!

网友:
我认为技术角度上讲扭矩是一个问题,车床大直径时需要低转速高扭矩,相同功率我看加工中心上的电主轴只能达到普通主轴的扭矩的60%左右

网友:
车床电主轴用的是没有机械主轴的多,但是经济型上数控车床上也是有用的,风冷,水冷,油冷都有.
质量就不怎么样了.因为整机价格在那里,还比不上一根加工中心主轴价格.

网友:
大部分公司对电主轴的技术研究还不够成熟

网友(2011-04-28):
我也觉得是载荷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车床电主轴和其他机床例如铣床电主轴有个明显区别,车床主轴中心要有通过棒料的直径,而铣床只要打刀杆就可以了,所以一般车床主轴轴颈比铣床要大出很多。车床的电主轴要求的精度更高。

澄清一下,我看到的电主轴主轴轴承排列和普通的数控车的可以做到一样,所以载荷不是问题。

另外,现在电主轴包括外壳冷却和主轴中心冷却,虽然工艺复杂,但是一般热量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扭矩问题,现在电主轴采用的有双绕组,还有的本身是伺服模式,其30分钟的超大扭矩是有保证的,低速切削扭矩也问题不大,当然,可能比不过ZF变速箱的。普通变速箱你也无法转到那么高的转速,所以不考虑。

我们厂原来做过电主轴,多少了解一些。当然,课题不是我负责,了解些皮毛,大家指正。不过LGMAZAK的机床,大部分是电主轴的,有疑问的人可以看看他们的网页。不过详细样本难以下载,我也是偶然机会得到纸质样本。很多技术和一般厂家还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崇洋媚外啊,个人一直是恨日本又佩服日本。

网友:
国内主轴单元用的都不太多,电主轴技术在车床上还不太成熟。现在用需要攻关,采购成本太大。

网友(2012-01-05):
个人认为电主轴一个成本高,2:受力不够大。3:在数控车床上不实用,弹簧三爪以及内称不好安装。 在数控车床上还是皮带式主轴单元好。受力大,精度高,效率也高。 主要国内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在高精度方面能做的厂家很少。

网友:
是否用电主轴主要是看产品的要求,因为电主轴有它的优势又有一些缺点,要根据产品来决定,我们的一家客户用我们的车床全部用的电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