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常见阀门的正确操作与维护

楼主(2010-04-13):
  阀门是一种通过改变其内部通道截面积来控制介质流动的一种机械产品。在化工生产中,各种各样的阀门将管线与管线、设备与设备、装置与装置连接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同时也承担着工艺操作的重要任务。因此,阀门是化工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部件,阀门的正确操作与维护对化工生产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下面介绍一下阀门的分类及几种常见阀门的正确操作与维护。
一、阀门的分类
1、按用途和作用分
(1)
截断阀
截断阀又称闭路阀,其作用是接通或截断管路中的介质。截断阀包括闸阀、截止阀、旋塞阀、球阀、蝶阀和隔膜阀等。
(2)

止回阀
止回阀又称单向阀或逆止阀,其作用是防止管路中的介质倒流。水泵吸水开关的底阀也属于止回阀。
(3)
安全阀
安全阀的作用是防止管路中或装置中的介质压力超过规定数值,从而达到安全保护的目的。
(4)

调节阀
调节阀包括调节阀、节流阀和减压阀,其作用是调节介质的压力、流量等参数。
(5)
分流阀
分流阀包括各种分配阀和疏水阀等,其作用是分配、分离或混合管路中的介质。
2、按驱动方式分
1)自动阀
自动阀是指不需要外力驱动,而是依靠介质自身的能量来使阀门动作的阀门。如安全阀、减压阀、疏水阀、止回阀、自动调节阀等。
2)动力驱动阀
动力驱动阀考验利用各种动力源进行驱动。
电动阀:借助电力驱动的阀门。
气动阀:借助压缩空气驱动的阀门。
液动阀:借助油等液体压力驱动的阀门。
此外还有以上几种阀门的组合,如气——电动阀等。
3)手动阀
手动阀借助手轮、手柄、杠杆、链轮,用人力来操纵阀门动作。当阀门启闭力矩较大时,看在手轮和阀杆之间设置齿轮或涡轮减速器。必要时,也可以利用万向接头及传动轴进行远距离操作。
二、几种常见阀门的正确操作
操作人员应该能够熟悉和掌握阀门和传动装置的结构和性能,正确识别阀门的方向、开度标志、指示信号;还应能够熟练准确地调节和操作阀门,及时果断处理各种应急故障。阀门的操作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并可能影响到阀门的使用寿命。
1、
手动阀门
(1)

手动阀门是通过手柄、手轮操作的,是设备管道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阀门。手轮手柄旋转方向一般顺时针为关闭,逆时针为开启。
(2)

手轮、手柄是按正常人力设计的,直径<320mm的,只允许一个人操作,并且不允许操作者借助杠杆和长扳手开启或关闭阀门。直径≥320mm的手轮,允许两人共同操作,或者允许一个人借助适当的杠杆(一般不超过0.5m长)操作阀门。
(3)

隔膜阀、夹管阀、非金属阀门是严禁使用杠杆或长扳手操作的,也不允许过猛操作。
(4)

闸阀或截止阀之类的阀门,关闭或开启到头(即下死点或上死点)要回转1/4——1/2圈,使螺纹更好密合,有利操作时检查,以免拧的过紧,损坏阀件。
(5)

阀门的操作力大小适当,过大、过猛地操作阀门,容易损坏手柄、手轮,顶弯阀杆和擦伤密封面。
(6)

大口径蝶阀、闸阀、和截止阀,有的设有旁通阀,它的作用是平衡进出口的压差的,减少开启力。开启时应先打开旁通阀,待阀门两边压差减少后,在开启大阀门。关闭阀门时首先关闭大阀门,然后再关闭旁通阀。
(7)
开启蒸汽介质阀门时,必须先将管道预热,排除凝结水,开启时,要缓慢进行,以免产生水锤现象,损坏阀门和设备。
(8)

阀门的开启标志:球阀、蝶阀、旋塞阀阀杆顶面的沟槽与通道平行时,表明阀门在全开位置;当阀杆向左或向右旋转90°时,沟槽与管道垂直,表明阀门在全关位置。有的球阀、蝶阀、旋塞阀以扳手与通道平行为开启,垂直为关闭。三通、四通阀门的操作应按开启、关闭、换向的标志进行。操作完毕后应取下活动扳手。
(9)
对有标尺的闸阀和节流阀,应检查调试好全开或全闭的指示位置。这样可以避免全开时顶撞死点。阀门全关时,可借助标尺和记号发现关闭件脱落或顶住硬物,以便排除故障。
(10)

操作阀门时,不能把闸阀、截止阀等阀门做节流阀用,这样容易冲蚀密封面,使阀门过早损坏。
(11)
新安装的管道、设备、阀门,内部赃物、焊渣等杂物较多,常开阀门密封面上也容易粘有赃物,应采用微开方法,让高速介质冲走这些异物,再轻轻关闭,经过几次这样微开微闭便可冲刷干净。
(12)
有的阀门关闭后,温度下降,阀件收缩,产生细小缝隙,出现泄漏,这样应在关闭后,在适当的时间在关一次阀门。
2、

安全阀
安全阀在安装前就经过了试压、定压。安全阀运行时间较长时,操作人员应注意检查安全阀,检查时,人避开安全阀出口处,检查安全阀的铅封,用手扳起有扳手的安全阀,间隔一段时间开启一次,泄除赃物,效验安全阀的灵活性。
3、

疏水阀
疏水阀是容易被水污等杂物堵塞的阀门。启用时,首先打开冲洗阀,冲洗管道,有旁通管的,可打开旁通阀做短暂冲洗。没有冲洗管和旁通阀的疏水阀,可拆下疏水阀,,打开切断阀冲洗后,再关好切断阀,装上疏水阀,然后打开切断阀,启用疏水阀。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