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桶状零件扩内孔变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13):
图中内孔Φ13H8以前是Φ12.5H8,零件加工完后,未喷沙,后来才扩成Φ13H8,但扩孔后外面螺纹变形了,直径方向约变形4~5丝,类似椭圆形。
材料是不锈钢1Cr18Ni9Ti,仅原料经过调质,没进行过其它热处理。

网友:
个人感觉是加工13H8余量过多,另外零件壁厚小

建议较少13H8精加工前余量

网友:
内应力分布的变化,对薄壁件,这个很常见,不奇怪,

网友:
这种薄壁件变形的情况很正常,你先看看加工完在现夹具上是否有变形?有可能从夹具上一拆下来就变形也说不定。

网友:
能否先将内孔加工好,再套心轴车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