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内 如何加热?

楼主(2010-04-13):
在10-4Pa真空内 如何加热?加热至45度。

各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真空内加热设计?

网友:
铁类的可以感应加热,不能用感应的,可以用加热板加热,加热板有电的,有油的,对曲面,用柔性加热板,

楼主:
真空加热器 有买的吗? 在高真空下 靠什么传递热呢? 加热元件离被加热工件要多远?

网友:
把加热板贴到你的工件上,直接传导,或者靠辐射传导,辐射可以在真空中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