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进行复杂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0-04-13):
我在小企业工作了很多年,

作非标的企业,一切以进度为动力,感觉时间总是不够用,有时甚至没画完图纸就有投产的长周期零件了

设计流程很不规范,交付产品后往往有很多早期就能规避的缺陷

如果遇到复杂的系统,往往手忙脚乱

我认为规范的设计过程能大大提高设计效率,但又不知如何改善,希望大家多多赐教!

如果一个机电一体化系统,包括机、电、液、气、嵌入式操作系统等多方面技术
各方面的设计应如何展开和衔接?

比如各种电器箱的大小,线路管路的布置,外购件的选择还有编程等等。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假如你玩总体设计,就知道了,玩总体比玩部件简单许多,操心也少,玩部件晚上常睡不着,玩总体就不会的,

设计的展开,基本还是个数学问题,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看具体需要什么?象一棵大树,有许多的叶子,就这么简单,
机构设计是以功能为导向的,精度辅助功能,比如力学的问题,寿命问题,等,
液压,电气,自动化,又是辅助机械的,也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精度辅助需求,另外看成本,有时是成本与功能的妥协,比如是应当用伺服、比例、数字、高速、比例变换,这要看成本,这是玩总体考虑的,人家液压的就具体给你干活

再比如自动化,选择系统,网络,与器件又有关系,与外网有关系,与实时性还有关系,
你说的嵌入式,指令简单,实时性好,但不能适应复杂指令集,还有无线传输的滞后问题,等等,
还有,你说的其它问题,比如什么控制箱,线路等,属于工厂设计,这个没有技术含量,就是数据问题,玩这个的,都有几柜子图册,到论证的时候,用小车推到会议室,说那个,查那个,这个简单,
编程,就更简单了,属于‘力气活’,一个系统,有一个300页的控制方案,是纯文字的,写这个东西的家伙不简单,高薪,但不编程,也不具体懂编程,编好程以后,有‘冷机仿真’,对照控制方案,逐条过,一般很简单的,

总之,是综合问题,到你玩大工程或大型工厂的时候,就体会了,一切都非常简单,类似打游戏,这是节奏慢,哈哈,

楼主:
按楼上仁兄的分类,我是玩部件的,确实容易失眠。哈哈

网友:
你有什么疑问,你说出来,哪部分都可以,日本人说话,统统的,
哈哈

网友:
就我工作经验来看,这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说的很简单,但是欠考虑了,一些设计就很难做到,工人怨天尤人。
像你这样的设计,也只有那些领导吧!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假如你玩总体设计,就知道了,玩总体比玩部件简单许多,操心也少,玩部件晚上常睡不着,玩总体就不会的,

设计的展开,基本还是个数学问题,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看具体需要什么?象一棵大树,有许多 ...
引用 网友A:

w我也是玩部件的晚上睡不着累呀

网友:
恩,某些同志有很熟悉的语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系统,有一个300页的控制方案,是纯文字的,写这个东西的家伙不简单,高薪,但不编程” 请问前辈 这是什么工作啊 论述么?

网友:
不要说某些,是好同志
每次从大侠这学到的东西都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