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位三通机动换向阀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3):
如上图的阀,不更改阀座65.3部分的尺寸,其它可以更改,怎麽样可以更改成如上图机能符号的阀

网友:
在P和T之间的阀芯上打两排眼A和B,通电前,A眼在P和T之间,B和T相通,通电后,A和P通,B和T不通

网友:
在P和T之间的阀芯上打两排眼A和B,通电前,A眼在P和T之间,B和T相通,通电后,A和P通,B和T不通
引用 网友A:

赞同版主啊,原来也是这样学过的,不过版主说的更详细些

网友:
我看楼主的结构图和原理图是相对应的呀,一个手动的两位三通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