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进给速度不匀---求助

楼主(2010-04-13):
车床加工出现进给速度不匀的现象,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维修.谢谢

网友:
数控车吗?你查一查皮带是不是磨损变大了,还有就是主轴编码器与联轴节键磨损了,实在不行换一个主轴编码器试试,以前我们的数控车就是转速不稳定,换了一个主轴编码器就好了,用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出现转速不稳,拆卸后发现时编码器与联轴节的链接的键磨损了,砸吧砸吧禁锢上就好了,一直用到现在,也没有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每转进给,楼上说的情况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