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Pro/e4.0时扫描不到电脑的ID

楼主(2010-04-13):
不小心卸载了Pro/e4.0软件,如今重装电脑系统后要装回该软件却发现扫描不到本机的ID,请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0-05-16):
不知道啊,你再试试吧,在dos下用ipconfig/all,再试试吧,还不行就找找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找到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