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轴的扭矩或电机的功率---请教

楼主(2010-04-13):
我刚毕业,经理让我设计个新的机械。
使用金刚石轮与轴相连,现只知道金刚石轮的线速度和轴的长度。
要计算出轴的扭矩或电机的功率还需知道什么的条件?
可以的话能不能详细的说下。谢谢!

网友:
砂轮的直径与扭矩有关(力和力臂的乘积),工件的磨削面的面积与功率有关。

楼主:
怎么个相关在学习当中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如果知道砂轮的直径,再知道磨削工件时的所需的最大力,就应该可以算出所需的扭矩,再用扭矩和转速,就可以算出电机应该输出的最小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