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是否可以从A油口到P油口?

楼主(2010-04-13):
我现在在系统里面用了2位3通的电磁换向阀3WE10A3X/CG24N9K4,油口P接另外一个电磁换向阀的A口。该2位3通的电磁换向阀的A口接油缸的无杆腔,B口堵死。P到A,油液流动肯定没有问题,是否可以从A油口到P油口。系统压力70bar。流量90L/min。

网友:
没有问题,只有T口一般有压力限制,不能用于高压

楼主:
多谢版主的意见,谢谢版主。

网友:
直动的滑阀没什么大问题,先导的阀就得注意 3WE10A3X/CG24N9K4 这种阀压力低应该没啥问题;
# a% [- L/ W" L3 u8 E原先曾经遇上过华德的阀用10通径的两位四通换向阀堵B口,A-T卸荷 当电磁卸荷溢流,结果压力高于22MPA就出问题了。能不换尽量不要换 液动力不是设计阀的人不太清楚的。

网友:
可以,重点关注T口参数,可查样本先对照一下,有的阀T口也耐高压

网友(2014-02-25):
4WE6D堵死B口做卸荷阀用,通电系统压力正常,为何断电以后,阀芯不回位,改换4WE6A就可以,请指教!

网友:
其实你看看样本就明白了。不要整天问别人,学习美国人自力更生的精神,当然适当的合作是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