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里面这么多代码,都得记下么?

楼主(2010-04-13):
编程里面 的这么多代码,都得记下 么?

网友:
俺很少记得,只是常用的经常用的,不用记,都不会忘掉的……比较少用的,要是用到的时候就要查说明书啦,俺觉得没那必要

网友:
先记下常用的\通用的代码.这种代码数量较少,
每种数控系统都有自己专用的代码,用时查手册.
常用设备的代码, 用久了,就记住了.

网友:
卖油的老头 大家还记得否???

手熟耳

当初我玩数控的时候 都背下来了的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网友:
呵呵,根本就没那必要的
常用的没几个

网友:
无必要经常去记着
`  都是用到的才去想

楼主:
嗯,呵呵 知道 了   谢了 啊 !!!

网友:
常用的没几个不常用的就要查说明书啦

网友:
看你是做编程技术员 还是 操机,操机没那必要,我厂是外加工的 都是一个工序 一个 工序的做,基本g00GO1 GO2 GO3 就能解决了 ,不过 可以多学点,像 余量大的  可以用粗车循环精循环,我感觉 操机重要的不是你会多少 代码,尔是 了解 加工 工艺,能最最短时间 干出最有质量的活

网友:
常用自然就熟了。
当然,记忆力超群的看一下就记住了,俺同事,很多年前解决过一个问题,前段时间俺遇到了,人家立马就说改那个那个参数,俺就不行,必须翻书。不过俺能记住俺电脑的网卡地址,为什么?因为经常要改!

网友:
能记住当然更好,如果别人问你什么你都能信口说来,会使人刮目相看,问你的最好是老板哈不过常用的就哪么几个,虽然不用全记住,但要知道有哪些功能可用,你要翻书也要知道可以用才能去翻,还要能翻的到才行。

网友(2012-12-20):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