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堵头是根据什么标准选用的?

楼主(2010-04-13):
这个小堵头是根据什么标准选用的?在网上只是找到产品,不知道是要根据什么标准来选用设计?
做设计时要用到这个小堵头不知的哦尺寸没办法画图了!!

网友:
先看公制还是英制,再用螺纹规量牙数,用卡尺量外径后对照螺纹表查就ok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国外经常用来密封的,国内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
我看了下,不是3分的就是4分的

网友:
就是一个铜堵头应该是细螺纹的

网友:
GB/T 77-2000    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

网友:
JB63-71内六角油塞Q/ZB258-77

网友(2010-05-21):
这个是用在工艺孔的堵头吧

网友(2014-05-02):
这个你告诉我什么螺纹 长度多少。我家仓库有现货的哟

网友:
貌似是三分,四分牙,Φ几这样的标准吧

网友:
一般是英制的,螺纹为管螺纹。1/8或者1/4的

网友:
受教了$ k; q3 ]2 c/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