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车,转向半径不一样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楼主(2010-04-13):
牵引车与后面的挂车(具有随动转向机构)转向半径不一样会出现什么后果呢?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拖车车头转向的时候,轮心延长线是汇交的,而拖车有自己的转向架,这就要看转向架的类型,假如能汇交,转向的速度就可以高一些,不能汇交,看半径差,差多少,来确定转弯的速度,速度高了,可能外翻,另外,对拖车的轮胎磨损也比较厉害,一般大型拖车转弯都非常慢,

网友:
最容易引起的是越转越小,车前与拖车夹角达到极限卡死或损坏。
或在上述情况下,横拉翻车

车轮磨损也是很大的,所以慢转。

网友:
挂车的转向半径不会小于前车的,基本只能是‘转向不足’,否则没法控制,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还有些不解,再请教一下:现在的多轴线挂车大都是由根据牵引车头相对于挂车的偏转角转角来使鹅颈缸压缩供油给端梁油缸来带动挂车的转向连杆  看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上面只讨论挂车的转向机构 保证挂车转向机构使轮心延长线交与一点,没有考虑与牵引车的匹配,这样子两者的转向还是不协调的。二楼朋友说的使两者都汇交与一点,这怎么做才能实现?我想的是拖车(牵引车)转向前轮的转角在转向过程中是不变的,但是在转向过程中,牵引车与挂车的夹角是在变化的,这样很难保证两者的回转中心汇交与一点吧?还有您所说的“不能汇交,看半径差,差多少,来确定转弯的速度”这一句话能给讲解一下这个速度是怎么样来根据半径差来确定的吗? 希望您能抽空给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还有些不解,再请教一下:现在的多轴线挂车大都是由根据牵引车头相对于挂车的偏转角转角来使鹅颈缸压缩供油给端梁油缸来带动挂车的转向连杆  看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上面只讨论挂车的转向机构 保证挂车 ...
引用 网友A:

对常规大于三桥轮转向多更多的轮子,是不可能在任何角度都相交一点的。
只能近似,所以有滑动。

要想交一点的办法只有几个桥或轮子独立转向,再电脑计算各个转向角度,再相交一点。

越转越小是我亲自做过试验的,转向不足倒没什么,不危险。挂车越转越小,车前与挂车会捌坏。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多学习学习,不明白的,说的太深奥了

网友(2010-06-14):
对于挂车转向系统 十分感兴趣 目前刚刚初步学习

网友:
车轮磨损也是很大的,所以慢转!!

网友(2010-08-19):
对于挂车转向系统 十分感兴趣 目前刚刚初步学习
希望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2011-12-29):
牵引车与后面的挂车的转向半径与牵引车的轴距有关,转向半径太小,会磨损轮胎,会横拉翻车。

网友(2013-03-29):
我们设计多轴线挂车时,不考虑主车自身的转向,而是将挂车视为一个转向整体

网友(2013-12-03):
学习了,但还有些不懂,请问做挂车时哪些尺寸比较重要,而且有关联的??

网友:
看起来比较磨损内侧轮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