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做粗加工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10-04-13):
加工材料为Q345B气割料,需要粗加工内外圆
我们尝试了好多种型号的刀具都不是很理想?要么爆刀,要么刀具不耐用

网友(2012-09-12):
同样问题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介绍呢?
数控还是普车呢?
这种恶劣工况可考虑使用小一点主偏角(例如45°主偏角S型刀片或者75°主偏角C型刀片的100刀尖)。

网友:
另外,刀片的槽型上要选择开放一点、强壮一点的槽型;刀片材质选择韧性好一些的,以抵抗加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