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旁通调速阀与三通进口压力补偿阀

楼主(2010-04-13):
请问-旁通调速阀与三通进口压力补偿阀的区别.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
来学习的,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旁通调速阀是一个压力敏感控制阀,可以使得阀进口压力比出口(负载)压力仅仅高出一定的调定压力,多余的流量通过旁通调速阀内部类似于三通溢流阀的结构流回油箱,没有溢流损失,减少节流损失。
& G$ r1 s4 x! L7 n: K而三通压力补偿器,通常还根据换向阀的结构在液压回路上与其某一个节流口组合,这样之后,就类似于旁通调速阀了。只是该三通补偿器可以组合不同的节流口,可以根据工况不同,调节进出口的流量,而上述旁通调速阀本身已经配有固定节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