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坐标建立基准---请教

楼主(2010-04-13):
问大家个问题:

我在使用3坐标测量时发现个问题,例如测量圆柱和底平面距离。圆柱摆放位子是平行y轴,在坐标建立时,第一轴的建立是建在底平面基础上,建立z轴:第二轴建在圆柱上建立Y轴读数为99.0021      而圆柱建第一轴Y轴,底平面建第二轴Z轴时读数为89.9001    请问那个数值更接近实际值啊

网友:
要看图纸上的第一基准标注在哪里(平面还是圆柱)?

楼主:
图纸第一基准是圆柱,底平面是测量时建立坐标系用的

网友:
圆柱可以定Z轴和Y轴零点。另找一个X零点。再计算。

网友:
可以用圆柱建基准  面上多采几个点 再看各级点的坐标 这样应该准确一点

网友(2010-05-29):
可能、也许底面做第一基准的那个尺寸更准确些,理由是底面做第一基准在定义时能更准确反映平面的真实位置,而做第二基准却不能,你说呢?

网友:
以前回答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用平面做第一基准对于圆柱与平面之间的距离更准确,因为你不可能用一个平面(至少三个点)来做第二基准,这是三坐标不允许的。因此你可能只是以这个平面上的一条直线做第二基准,而不是整个平面。

网友:
新手路过,顺便留下足迹。

网友:
平面做为2基准是可以的 不过最好不采用

网友:
晕倒,很简单的检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