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铜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04-13):
磷铜是什么材料?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国里有哪些厂家生产的。请告知下

网友:
磷铜(磷青铜)(锡磷青铜)由青铜添加脱气剂磷P含量0.03~0.35%,锡含量5~8%.及其它微量元素如铁Fe,锌Zn等组成延展性,耐疲劳性均佳可用于电气及机械材料,可靠度高于一般铜合金制品.
锡磷青铜有更高的耐蚀性,耐磨损,冲出时不发生火花。用于、中速、重载荷有轴承,工作最高温度250℃。具有自动调心对偏斜不敏感,轴承受力均匀承载力高,可同时受径向载荷,自润滑无需维护等特性。
锡磷青铜是一种合金铜,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能,不易发热、确保安全同时具备很强的抗疲劳性。
锡磷青铜的插孔簧片硬连线电气结构,无铆钉连接或无摩擦触点,可保证接触良好,弹力好,拨插平稳。
该合金具有优良有机械加工性能及成屑性能,可使零件加工过程迅速缩短了加工时间
磷铜材料制品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有板、带、条、线、网、球、粉、焊条等,均有相应标准,不知楼主具体需要哪种品种规格?

网友:
谢谢2#的解释,学习了

楼主:
是电镀鞋模用的磷铜,我想找个价格低点的厂家购买磷铜。朋友们可否介绍下?

楼主:
我要买电镀用磷铜角,有谁能介绍好一些的厂家给我。谢谢啦

网友:
插座里面的导电一般用磷青铜。。。。

网友(2010-10-11):
我有供应电镀磷铜的价格,我们单位也是问她买的 18758490403

网友:
看样子是特殊的情况下用这个材料咯?比如说高温绝缘状态?

网友:
2#描述的很详细  谢谢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