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错了螺纹密封胶,没法拆了,可怎么办啊?

楼主(2010-04-13):
我用错了螺纹密封胶,没法拆了,可怎么办啊?0 G3 S7 X7 N$ ]
我在接泵、蓄能器、单向阀的接头上,都用了螺纹胶,本来该用可拆卸的,结果我用了力泰的GY271,今天查了一下,竟是永久锁固的,这可咋办啊?螺纹有M42的、M33的。不知谁有什么好的拆卸办法吗?

网友:
破坏接头。用丝锥清理螺纹。

网友:
加热通常可以使乐泰的这类胶失效,力泰的没用过,是否可以不可知。

网友:
记得加热要超过240度的样子。

网友:
加热有道理,一般这类胶不是环氧类,就是酚醛类,加热到250-300度能使其失效。

网友:
建议自己可以先试验一把,加热的温度一定得控制好了

网友:
加热啊,控制好温度。呵呵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建议问问胶厂的怎么解决,温度太高对元件的内部密封是否产生副作用。

网友:
当心蓄能器的皮囊啊,这个是高压容器!

楼主:
是啊,我担心加热会损坏蓄能器里面的皮囊,不过螺纹是M42的,按照规定,力泰271适合于M36以下的螺纹。

网友:
找个补轮胎的 借个风炮  应该能冲击的下来

网友:
加热可以,我犯过同样的错误加热分开的

网友:
加热  加热啊,控制好温度。呵呵。

网友:
这样啊?以前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呵呵

网友:
哈哈 又增长见识了 。。。。。

网友:
强烈建议的是加热...

               我还没碰到过没有加热不开不了的胶..
   加热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那些元件

网友:
试过之后告诉大家一下,可以增加大家的经验

网友:
加热是没问题的,皮囊在没压力的情况下300度应该还可以,查一下是什么材料,耐温多少
不知道你们用的这种胶力泰的GY271能用在多大压力的环境下

楼主:
据说是69Mpa,管子爆了也不会漏

网友:
加热啊,但要控制好温度 。

网友:
加热  试试 看看 或许能用

网友:
先放掉氮氣,水電用喷火槍,瞬間加熱後馬上轉動螺絲順便沖水,相信蓄壓器球袋還沒問題,袋子在下方,螺絲在上方,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把它放进高温箱里加热到200°左右。

网友(2012-09-11):
一般的厌氧胶好像都怕高温吧,大的冲击也能暴力拆开吧

网友:
加热啊,控制好温度

网友:
拿吹风机加热就差不多

网友:
适当的加热再用风炮猛拆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用加热方法拆卸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顺便捞点积分

网友(2012-10-16):
暴力强拆,只有装不上的,没有拆不下的

网友(2012-11-17):
加热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4-06-28):
  拆卸请使用加热拆卸工艺,厌氧胶属于有机化学产品系列,耐高温一般在250°C以内,所以你可以把产品加温到250°C以上胶层就会变软,然后在高温中拆卸下来,还有一种就是慢慢加力强拆(强拆容易破坏产品)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请私聊。   你要可拆卸的 可以用 名泰5042中强度可拆卸螺纹锁固厌氧胶

网友:
首选加热   不行的话建议加大力矩搞开再用丝锥搞下,如果搞不开就费了

网友:
两种方法:先用火加热后,试一下,如果不行,那只有破坏了,用合适的钻把固定的螺丝打掉,然后用丝锥重新套丝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