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压铸的模具为什么要预热

楼主(2010-04-13):
铝件压铸的模具为什么要预热,要热要求是多少度

网友:
所谓的热模具,这是基本工艺,不是预热
铸铝件一般很薄,模具温度不够,铸不到模腔
温度与铝牌号有关,手册有数据

网友:
楼上的"铸不到模腔"怎么解释

网友:
铝合金一般都是冷室压铸的,之所以模具要预热是为了降低冷却速度避免铸造缺陷,一般预热温度170摄氏度,依据产品和模具设计有所不同

网友(2010-11-13):
就像冬天你为什么不敢喝冰水的道理是一样滴,温度不合适就喝不进去啊!进去了也是有危险滴!轻了得胃病,重了是要爆炸滴玩命滴!

网友(2011-01-22):
铸不到模腔应该就是冲型不到位,造成缺铸吧。

网友:
预热200度以上。。。。

网友(2011-09-13):
因为压铸模具预热需要200度呀

网友:
x谢谢   学习了     不知道的太多

网友:
预热的目的就是不要让铝合金水在模腔内迅速降温。
! r0 T, q7 m5 f, ?5 B如果铝合金水迅速降温,则流动性不好,很难充满整个模腔。产品就会出现缺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