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里面如何绘制螺孔?【请教】

楼主(2010-04-13):
我看见一些标准的CAD图纸的螺孔,但是如果要一笔一笔这样绘制的话估计不太可能,是不是有什么便捷的方法或者工具?

谢谢!

楼主:
特别是盲孔的螺孔剖面图。

网友:
M6螺纹孔,看下,是不是这样的孔剖面图!!!

楼主:
是的,没错,就是这个。

楼主:
请问上图的螺孔应该如何绘制?是不是有什么模板呢?

网友:
这个2D的也要模板吗?这个画起来不是太费事的呀?

楼主:
这个2D的也要模板吗?这个画起来不是太费事的呀?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是要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吗?
另外那个俯视图的螺孔呢?也是画出来的吗?

网友:
绘图一般都是三视图,如果一个图就可以反应出来的,就用不着那么多,三个视图反应不出所有的零件部位,就要画更多的视图,直到反应清楚了为止,在主视图上反应出来了,在别的视图不反应出来也可以的,你是不是刚学机械这方面的

楼主:
绘图一般都是三视图,如果一个图就可以反应出来的,就用不着那么多,三个视图反应不出所有的零件部位,就要画更多的视图,直到反应清楚了为止,在主视图上反应出来了,在别的视图不反应出来也可以的,你是不是刚学机 ...
引用 网友B:

机械方面也算是刚接触不久,您说的这个道理我懂。我现在想知道问题重点到不是这个,我是想知道螺孔的绘制是不是有什么模板之类的,还是自己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有没有什么标准规范之类的。

例如(以下描述很业余)俯视图的螺孔,是一个圆+一个圆弧,圆弧的弧度是多少?剖面图的时候盲孔的螺孔,应该是一个表示螺纹大径,一个表示螺纹小径吧,一部分表示钻孔深度,一部分标示攻牙的有效深度,钻孔的孔最后的那个锥度的角度有标准吗?攻牙的有效深度和钻孔深度之间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有标准的吗?

谢谢!

网友(2011-11-07):
学习了 非常感谢哦

网友:
又多学了一点,支持!!!!1

网友:
当年我画这个是自己做了几个图块,然后粘贴进去放大或者缩小,后来我用文字直接标在端面孔上。

网友:
你去学电子图版吧,里面有模型

网友:
我所接触到的都是自己画出来的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插件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