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根轴---请教

楼主(2010-04-14):
现在要加工一根轴,外圆直径406,长度13250,现在要砖孔大小直径220,长度13250(通孔),这个能做么?

网友:
看设备喽!!!!!!!!!!!!!!

网友:
还不如订做根    厚壁管

网友:
这个真不能加工,改为厚壁管

网友:
加工管材倒是更划算些

网友:
使用管子多好,内孔还有公差要求吗?

网友:
这个可以加工!看你设备能力了,加工这个的设备不便宜,德国的一台肯定是在2000万左右。

网友:
棒料加工孔肯定不划算,同意上面的建议,订做管子加工吧。。。

网友:
公差不大定做管材。。。啊。。。。。

网友:
去钢材市场淘一根钢管。

网友:
料加工孔肯定不划算,同意上面的建议,订做管子加工吧。。。

网友:
天下之大& s, h+ ]! ^1 ~9 K) N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深孔镗或钻可以加工。也可以视精度采用拉拔方式或珩磨。找油缸厂即可以。

网友:
我很困惑,楼主说的这个东西,我想常人一般很容易就会想到用管材,那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先抛开加工的问题,用管材和用棒料加工通孔,如果材料相同的话,在使用上有没有明确的界定,什么场合需要用管材,什么场合需要用棒料加工通孔,或者是两者都可以用。如果是在两者都可以用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是选择工艺简单,成本合算的一种了。也许是我知识面太窄了,还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单从强度考虑,冷拔管子的强度不一定低于棒材,就算选用更高牌号的管子成型,也应该比棒料经济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做,就是需要设备来保证,不如跟楼上说的定钢管,不知道具体要求高不高

网友:
上面的大峡说的对,改用管料!

网友:
应该可以加工,只是成本较高。

网友:
同样上楼。。。非常只不划算棒料加工。。。。。。

网友:
申孔应该可以加工    这是网站 http://shenkongsh.cn.makepolo.com/     我只是听说这厂加工的工件都是很BT的   呵呵    你不妨问问看能不能加工你那个

网友:
我很困惑,楼主说的这个东西,我想常人一般很容易就会想到用管材,那为什么还是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先抛开加工的问题,用管材和用棒料加工通孔,如果材料相同的话,在使用上有没有明确的界定,什么场合需要用管材 ...
引用 网友A:

非常同意。这问题看冒火。
在网上看到中国才刚刚有200大的搪刀杆。

网友:
大设备是可以的     只是这经济吗

网友:
难道楼主没有想到用钢管吗?
     假如我将一根圆棒材料,我将它加热后,先将它墩粗,然后再将它拔细到原来的样子。是不是大家就会说我没事找事干。

网友:
呵呵,大家的议论挺火,可发起人没信了!出来说个话啊!

网友:
请问是谁说的用棒料的?
能解释下原因吗?

网友:
对了去钢材市场淘一根钢管

网友:
难道楼主没有想到用钢管吗?
     假如我将一根圆棒材料,我将它加热后,先将它墩粗,然后再将它拔细到原来 ...
引用 网友B:

不会。内部组织变化会带来力学性能的变化。

网友:
实在不行,你锻打一件也可以,这样他强度可以保证主。用深孔镗加工。

网友:
呵呵,楼主是不是故意搞个这样话题啊?那么长·~~~

网友:
联系一个石油设备加工单位,或许能够加工或给你加工意见

网友:
你订做一根就行了,,

网友:
去工厂订做更划算咯。。。自己难得搞啊。。

网友:
可能很难买到这样的管子,不过就算定做一根也划算

网友:
其实可以去买一根 做一根未必划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无特殊要求用管子好一些!如有要求也能做,得用专门的深孔加工机床!

网友:
是啊,这么长的钢材打孔,激光割件的话代价估计比买管子高很多,这样的问题也问....真是的,问点的问题有点质量嘛

网友:
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