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的气管问题 请教!

楼主(2010-04-14):
最近有在设计一个机器,可能用到凸轮分割器,在分割器上有气缸,我想知道气缸的气管大家是如何布线的,还请各位大侠赐教啊!

楼主:
因为分割器是转动的,气管不可能跟着分割器一起转动,我自己的想法是在中心轴上钻通孔,然后再接旋转接头,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只有这样做了.没有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