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气孔如何解决?

楼主(2010-04-14):
铸造时气孔总是无法解决,具体是那出问题了呢

网友:
主要是温度的控制,还有就是注意浇冒口的适当工艺安排

网友:
与沙的湿度有关,再就是注意扎些气眼!

网友:
这个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包括型砂,熔炼,浇注温度还和材质有关等等,你们可以去这个论坛看看http://www.rjgbbs.com/?fromuid=5758

网友:
我认为从原料,模具温度,和后续的脱模剂几个方面去解决

网友:
需要看气孔出现的位置, 再作判断
气孔可能是钢水脱氧 也有可能是砂模或模壳潮湿所致

网友:
主要控制好脱氧的问题啊?
在就是壳模的焙烧问题

网友(2010-07-01):
具体看状况,一般有增加排气孔,提高浇注温度,增加浇注速度,改进浇注系统,净化铁水

网友:
与模具的温度有关,受热不均匀...

网友:
哪种材质,什么工艺,都不清楚

网友:
铸造气孔产生的原因很多,楼主你的提问范围太广,没法解答,还是买些铸造方面的书籍看看吧。

网友:
我是来挣分的  顺便帮楼主把帖子顶上去  希望楼主的问题能解决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顺便也顶一下……

网友:
渣气孔怎么样子,有资料什么的给学习吗

网友:
型砂不合格,再就是没扎眼

网友:
铸造气孔是全世界的问题,谁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就跟油漆里的Cl一样,解决不了
但可以尽可能控制小
个人愚见,有以下几点:
1,温度  料温太低,流动性差,黏度大,冷却快,里面的气体(或还有合模时进的气)不易排出,需适当调高料温,但不可太高,不然会不易冷却,影响质量。
2,压力  这点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的。
3,排气槽  排气槽是否合理,是否该加大。
4,型腔  型腔表面湿度,如果水分多,在料温高时会升华直接进入工件本体,有时甚至是穿透性孔洞。
5,原材料  需要精炼之后再浇铸。
呵呵,还有好多,具体问题就得具体对待了。

网友(2010-08-05):
和楼上版主说的一样  全世界的问题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网友(2010-12-14):
回复 网友A:

型砂不合格膨酝土不合格

网友:
球铁铸件皮下气孔产生的原因很多,一般情况下,针状气孔往往是H2或CO造成的,主要是球化后残留Mg和砂型中水分生成的H2.解决办法是在造型时,扑撒石墨粉前,在砂型上喷微量的机油或食用油(要用溶剂稀释),以求在浇铸时,在砂型和铁水间形成气幕.
较大的气孔往往呈椭球形.产生的原因较多,但大多是浇铸时产生的:如用的铁水包较大,铁水浇入浇口,在浇口中带入大量空气.这就要用小包,以降低铁水包出口到砂型的高度.或在浇口旁加缓冲.

网友(2011-02-01):
气孔问题:
1、如果模具工艺没有改进时,先统计下废品情况,关注下最近废品率是否趋于一致,再与早先废品率对比。
如果废品率高了,应该先查找造型有型砂中的水分和透气性、含泥量,再查查熔炼的炉料是否有不利的合金掺如,AL
再查查浇注温度是否过低,最后看看泥芯是否过期。
2、如果是新工艺,首先应该查查模具工艺,查查排气道、排气针,以及模具分型等是否有利于出气。借鉴原来类似产品工艺进行比对分析。
3、如果要优化工艺设计,建议先CAE模拟软件模拟,关注气体走向,优化型砂、模具工艺、浇注工艺、加强过程控制

网友(2012-04-11):
只能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哈。。。。

网友:
这个要具体看状况,不能一概而论。根据不同的情况 判断明确调整方向。7 u' w9 _/ d) V6 w4 l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好多种原因,可以把问题说具体点

网友(2015-05-16):
你好,我们公司是专业解决由于铁水微观杂质造成的渣孔气孔,针尖气孔,铸件耐压,拉力强度不 够,渗漏等问题,本产品还有节电降耗提高铸件成品率的功能,公司可以提供免费上门试验。QQ49534133.电话3849192717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