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粗糙度的数值标注怎么标算正规?

楼主(2010-04-14):
本人现在所用 版本为2004版本用定义块的方式将粗糙度符号定义好后插入图形中但是粗糙度数值不知怎么标算正规,我翻阅资料介绍是通过修改块定义属性中将模式修改为“验证”但是绘图结果并未像书中所说在文本窗口跳出让你输入验证值的提示而是一回车命令就结束了,我也试着通过添加文字的方式添加过但不知那方式是否合理所以欲向专业人事请教。谢谢!

网友:
不知你的意思是不是在插入块的时候提示输入参数?如果要这种效果的话,就需要定义属性块,这样能实现这个效果。# c; S6 a0 M3 b% |
属性块定义方法:先ATTDEF,输入你自己要定义的提示和预设值,再BLOCK或wblock做块,选刚才定义属性定义,OK。

网友:
原来我也想的,听了2楼说的感觉太麻烦了,还是用原始的方法改数值。

楼主:
谢谢各位啦,终于摸索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