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0-04-14):
40Cr用什么刀具加工比较合适
急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用YT15或类似材质的刀具试试,也可用YS8 尝试,祝你好运

网友(2010-07-13):
40Cr属于合结钢吧,很贵的说

网友:
40Cr属于合结钢,使用刀头YG20加工即可

网友:
属于合金结构钢,根据热处理不同性能不同。

网友:
硬度相对45#比较高  普通刀具加工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比45稍好一些,基本都是调质后使用,刀具普通加工就是,光洁度比较好。

网友:
合金钢  可以渗氮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