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的选型

楼主(2010-04-14):
电主轴的选型进行大致的介绍,为不熟悉电主轴的用户提供一点方便    电主轴大致可以分为3大类:磨削、铣削、雕铣等。
    1.根据你的应用场合,确认主轴的大类。然后到电主轴手册中找到对应的大类。
      这个很关键,不同种类的电主轴结构完全不一样。比如前后支撑的轴承种类都不同。如果混用,会严重影响电主轴寿命。达不到工艺要求,导致整个系统设计失败。
    2.根据负载工况和扭矩要求,计算出需要的功率,以及在此功率下对应的转速。然后到电主轴手册中找到满足功率转数要求的型号。功率转数一定,电主轴的外径就确认了。常用电主轴外径一般是φ80,φ100,φ120,
φ140等。
    3.确认你所需要的刀柄类型。同一种型号电主轴有几种刀柄类型可供用户选择。
    4.确认是否需要刚性攻丝。如果要的话,需要配相应编码器。价格会差不少。
    5.确认换刀方式。电主轴有自动和手动换刀两种方式。自动换刀方式须配拉刀机构。长度会增加。
    6.确认电主轴冷却方式。一般有水冷和风冷两种方式。根据电主轴的发热量配相应的功率的冷却水系统。
      冷却水不能用自来水或河水,需软化后才能接入电主轴。防止水套结垢,影响散热效能。
    7.确认润滑方式。一般有油脂润滑,油雾润滑,油气润滑。
      油脂润滑转数相应要低。油雾,油脂润滑转数高,但要配相应润滑系统。
    8.确认主电源电压。一般为AC380V/220V。
    9.根据最高转数,算出对应的频率。选用最大频率满足要求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谢,大家多交流阿

网友(2010-11-28):
最近刚刚接触到这个 所以需要学习下 赶紧充电 谢谢楼主分享!!期待更有技术的资料分享出来!

网友(2014-03-23):
你好LZ。我现在遇到电主轴选型问题:现在要铣2mm,2.3mm深H59黄铜,请问我要怎么选用电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