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轮如何计算---请教

楼主(2010-04-14):
用电机带动一个偏心轮转动。偏心轮的转速为n,偏心轮的转动带动一重物(质量为m)做上下往复运动,行程长度为L。请问偏心轮的直径和转矩怎么计算啊。机械设计手册貌似查不到啊!

网友(2012-03-12):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就是凸轮,算起来挺麻烦的,我们一般直接发包凸轮生产厂家做,给动作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凸轮结构,还没有碰到过类似的设计~~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多看看机械原理书吧,只有数字求解有些麻烦,

网友:
是啊,翻翻机械原理书就知道了。。。

网友(2012-09-10):
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啊,两种的计算方式有点区别的。水平安装还要考虑质点偏离旋转轴产生的转矩。垂直安装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凸轮直径设为D,电机轴心距离凸轮中心为L,凸轮半径为R。则轴中心点距离触点最大距离为R+L,最小距离为R-L,只要保证R-L大于轴径,就满足要求!其中R-L的数值尽量要小!这样需要的电机扭矩跟惯性惯量就能尽量小!
以上分析,不知道合理否,望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有最高点和最低点画圆

网友(2013-07-30):
转矩怎么计算?

网友:
求高手回复

网友:
看高手回复

网友:
有没有飞轮!给的条件也太少了些,比如转轴跟物体间距离最大可以做多少
距离越大转矩越小,一般这个距离取5~6倍的偏心距L/2

网友:
升降杆的末端最好加个滚轮,用滚轮与凸轮接触,不太容易卡死。即便如此,还是要好好的算一算压力角,不要加轮滚还卡死,那就太逗人了。
升降杆的导向性要好,要不也会卡。
如果有严格的行程曲线,那你的凸轮轮廓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抛砖引玉,等高人详细解述。

网友:
正在研究小日本设计的几个类似结构,说一下别人怎么做的,两条小导轨做导向,四个滑块,升降部分末端用的是滚轮,且升降部分与凸轮之间用弹簧预紧。凸轮与驱动部分用柔性连接。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这个条件貌似只能求出偏心距为L/2

网友:
如果要做设备的话  多参考下15#的

网友:
用作图法一步步逼近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5-11-02):
那资料确实没多大卵用!

网友:
比较高深的说

网友:
可以说是纯数学的问题,画个图研究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