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镀铬一般镀几层,分别什么金属?

楼主(2010-04-14):
装饰镀铬一般镀几层,分别什么金属,厚度多少?

网友:
两层咯,底层铜,表层铬。

网友:
看你要求的工艺了,有“铜-酸铜-光镍-铬”的,厚度不是太清楚,铜:10秒,酸铜30分钟,镍8分钟,效果好坏(光亮度)看底材抛光的RA和酸铜和光镍的水平了!

网友:
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是:两层,一层铜一层铬。还有铜-镍-铬(单镍镉),双镍铬等,适用的范围不同!@

网友(2011-05-02):
一般为有铜铬,铜镍铬,镍铬,镍镍铬多种,看你的要求,

网友(2011-07-05):
我也同意楼上的看法,具体跟具自已的需求,怎样镀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