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钩液控系统的故障---请教

楼主(2010-04-14):
小弟初来乍到,先向各位大虾致敬!
     向想各位求助个问题,目前我处吊机(基座固定式)设计能力10T,已经使用将近10年(历年年检工作都在进行),目前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吊车在吊重物起钩过程中,速度非常慢,而且此现象越来越严重,开始8T已经无法吊动,我们先期分析为滚筒马达内泄,因此更换了马达,但是没效果,后期对管路上的几个溢流阀进行了更换,依然不见效果。实际试验的过程中,发现吊车起钩表压憋高,但是滚筒转速慢,我本人怀疑有阀件故障导致液压油流量不足,但是同事目前比较倾向于液压泵问题,(图纸未带,回来附图)求高人指点!

网友:
流量不足的话是有卡阻,可测其工作流量如何,如果是内泄的话油温会升高,泵的问题,可以听听声音,看噪音大不大,是不是内部磨损严重导致供油量不足啊,不带重物的时候速度如何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再补充一句

首先看看表压是否与原设计值相符,如果小于设计值,则泵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表压大于或等于设计值,则其他阀堵塞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请问滚筒马达采用什么制动方式?
1,若是制动离合器,制动的阀是否卡死导致制动打不开?
2,若是平衡阀制动,是否平衡阀压力设置过高,或阀卡死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帮助,我们滚筒马达采用的是平衡阀制动,我去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泵的声音未发现异常,油温正常。空钩的时候速度较原先有些变慢,但不明显。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对于液压系统的问题,一看压力二看流量,主要表现在起重能力不够,即压力有问题,起升速度变慢即流量有问题。首先用压力表测马达和方向阀位置的压力,如果压力正常则检查流量和其他原件,如制动器,减速机等,压力不正常检查各点压力,那里不正常维修那里。

网友:
既然已经是更换了马达.. 还是有这情况的话..显然你的马达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想到的是   你的泵是不是开始磨损了..
                            液压缸是不是开始出现内泄...
     关于溢流阀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不知道你那设备 起吊速度和回收的速度都是那样慢呢??
          你那台上有换向的阀不??  换个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现在已经查明故障原因,为液压泵故障。但是我没想明白的是泵效不够,怎么还会憋压呢。

网友:
查下机械卡阻吧,我怀疑是有机械卡阻才会造成系统憋压,因为你的溢流阀没有内泄,否则压力应当是可以顺利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