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J2究竟是Cr2还是GCr15?

楼主(2010-04-14):
SUJ2究竟是Cr2还是GCr15?
查所有的钢铁材料中外牌号对照(包括机械设计手册),国产Cr2与GCr15对应的日本牌号都是SUJ2!
是牌号有误还是Cr2与GCr15材料成分与性能相近,可以互相替换?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记着:Cr2属于量具刃具用合金钢,GCr15属于高碳铬轴承钢。
困惑中,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贴子都沉了!
是太难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
应该是GCr15比较接近,是轴承钢

楼主:
应该是GCr15比较接近,是轴承钢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有没有什么依据呀?若SUJ2对应的是GCr15,那Cr2对应的又是哪个牌号呢?

网友:
在中国的GB体系中,Cr2与GCr15材料成分与性能相近,但其冶金质量是不同的,由于用作轴承,主要的失效方式是接触疲劳,GCr15对钢中的杂质要求比Cr2要高。而在日本的钢号体系中SUJ2也是属于轴承钢的钢种。
在使用时:GCr15可以代替Cr2用于量具刃具上,而Cr2代替GCr15用作轴承零件是不合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Gr2是合金工具钢主要用于量具刃具,只是化学成分与GCr15相似。GCr15与Suj2是轴承钢.

楼主:
在中国的GB体系中,Cr2与GCr15材料成分与性能相近,但其冶金质量是不同的,由于用作轴承,主要的失效方式是 ...
引用 网友C:

谢谢!
既然Cr2不能替代GCr15,为什么这两种材料对应都是SUJ2呢?
若图纸标注SUJ2,怎么选择呢?望解答!

网友:
应该选GCr15,至少类型相同都是轴承钢。

楼主:
应该选GCr15,至少类型相同都是轴承钢。
引用 网友A:

谢谢!
这么说来,Cr2对应SUJ2是错误的了,对吗?

网友(2010-06-18):
上次已说过了,GCr15G与SUJ2同是轴承钢,而Cr2的冶金质量要差些,用轴承钢代替工具钢/量具钢是可以的,反过来是不行的。所以要视使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