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简便的将同张图纸上的相同图形?

楼主(2010-04-14):
怎么样可以简便的将同张图纸上的相同图形
用什么方法可以同时改变!

网友:
不知你用什么话的图。如果是CAD的话,这些相同的图的重复单元提前做成块,画图的时候就插入这些块,当你改变这个块文件时,其他相同的图形就能同时改变了。
如果时候三维软件画的,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