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工作台精度---请教

楼主(2010-04-14):
请问各位大侠1700长的工作台怎样保证它的平面度在1.3个丝以内

网友:
你是要加工工作台还是你自己生产机床的工作台啊?如果是加工!那就你看你的加工机床的精度能不能到达了!如果是自己机床的工作台,那就存在一个设计精度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机床工作台在装配完成后都要自车的!这时候要看你工作台是主轴轴承精度,机床装配精度!横梁弯曲变形量等等!那考虑的就多了!

楼主(2010-05-20):
呵呵,楼上的,十分不好意思呀,我才看到你回的贴子。我们的工作台终于发出去做了,用的铸铁的材料。谢谢你哦。那电器控制方面的你懂吗

网友:
2、3米的铸铁和大理石平台都是谬级的,0级的,

楼主:
呵呵,是的呢,我们的工作台就快要做好啦,版主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
用大理石的台面吧,将来变形小。

楼主:
大理石的很容易断呀,我怕还没运到我们客户那里呢,就坏掉啦。铸铁的变形也比较小吧,总比普通钢材要好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9 l/ G- Y, Y3 t  N不至于吧,2米×3米运过来,也没见碎。楼主,你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不是需要专车运输的吗,我们之前也有考察过,所以之后还是选择铸铁材料的.现在马上我们的工作台就要装配了.

网友(2011-07-25):
1.7米的大理石也可以运,我们有个大概2米X4米的大理石台子,就是直接运到实验室的。

网友(2013-06-14):
装配完果断自铣。

网友(2013-09-23):
你要做龙门铣的阿?

网友(2017-09-04):
钳工挂研,精铣,精磨都可以保证平面度

网友(2018-04-18):
全英文的,看不懂,英文水平比较差。不过资料应该不错

网友(2019-05-13):
大理石的工作台都是人工研磨的,精度变化小后期维护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