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内孔镗刀请教

楼主(2010-04-14):
6140的数控车床,装25X25的外圆刀刚好刀中心,镗内孔装32X32的内孔镗刀中心低了有5mm,要垫到中心一样高吗?还是刀的设计就是要低点的。刀头的大小是样的。

网友:
这个当然要垫到中心一样高。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32的刀杆反而低了,
还有就是内孔镗刀的刀杆一般是圆刀杆,上面再铣3个面,所以镗内控的刀型号应该是S25T-。。。之类的。

网友:
中心低的话可以把吧刀杆上平面铣掉5mm,或者装专用的镗刀刀座

网友:
内孔镗杆是圆柄的,可能是两紧固平面间是32吧。圆柄镗杆的中心高度为D/2

网友(2010-09-27):
镗刀要垫到比机床中心高一点好用,低了刀会崩的

网友:
镗刀要垫到比机床中心高一点好用,

网友:
做个刀夹,我们都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