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件用什么液体冷却,颜色才能不变暗?

楼主(2010-04-14):
压铸铝件用什么液体冷却颜色才能不变暗?

谢谢!

网友:
你指的是自动喷涂的脱模剂吧?你问的问题很不清晰,没法回答啊。。。。

网友:
铝压铸件一般没有强制液体冷却的工艺,如果非要做,直接用水应该可以,但要避免工件露出水面,接触空气的地方佛你故意氧化发黑。
不知有没有高人评价以下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