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车床车销橡胶棒---请教

楼主(2010-04-14):
用车床车销橡胶棒,外圆50,厚 7.5,用切刀切成公差在0.05以内,杂加工。

网友:
看不明白,具体点,毛坯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不难呀,找一根钢,把内孔搞成比橡胶棒直径小一点,用一点松香碾成粉把橡胶棒摸上松香粉放入钢管中,加热,让橡胶与钢管固定在一起,上车床,想怎么车都可以。

网友:
将橡皮棒直接夹在三爪上,留出30mm左右,用橡皮切刀(用切刀磨薄磨尖,上平下斜成三角形),刀尖和上面刃口要磨锋利,转速600转以上,先切外圆再切长度。我们的密封圈和密封垫都是这麽加工的。

网友:
4楼的好,一般都这样做
! j* G. R$ y, F' E3楼的不见过,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