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台插齿机,齿轮精度检测还没搞定---请教

楼主(2010-04-14):
工厂上个月修好了一台插齿机,加工的齿轮精度检测还没搞定。
哪位大虾帮忙指点下?

网友:
委托你周边有齿轮检测设备的企业帮助检测

网友:
楼主你是哪里的朋友?我们厂有齿轮检测中心。插齿机加工出来的齿轮只要检一下齿圈跳动,公法线变动量,齿距偏差和齿向要到齿轮检测中心上去检了,齿形是由插齿刀要保证的,如果上检测中心上查出的齿形不好,这个是插齿刀的齿形不好引起,与机床精度无关。

网友:
做个工件出来检测下酒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啦 3楼 版主  这方面的书我找到了本

网友:
一般的齿轮厂都会有齿轮测量中心啊!加工个齿轮出来测一下参数就可以ia
比如3901、3903都可以的!

网友(2010-10-31):
对插齿机不了解,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