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缸的内部结构,谁能做?小女求救,十万火急!

楼主(2010-04-14):
这个缸的作用是夹紧用的。

夹紧过程是两个相同的缸对着按放,两个缸并不是通过缸体的活塞杆直接夹紧物体,而是通过顶着一个方块(个人认为方块的摩擦系数很

高,为了提高夹紧力)夹紧重物。方块应该可以导磁,活塞上好像是镶了一块磁铁。我也是搞不明白。我们只看到外形,没有看到杆伸

出,所以不知道哪个是活塞杆。

原理图也在附件里。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液压缸啊?
能制造和了解这个缸的好友请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补发夹紧缸的工作系统原理图

网友:
里面只有一个活塞,液压单向作用,类似于液压制动器

网友:
没活塞,没活塞,没活塞,没活塞。

楼主:
麻烦仔细讲解一下,里面是不是得有弹簧啊?不然怎么复位,要是有的话弹簧到底是在有杆腔还是无杆腔啊
。原理图个人认为只是示意,并不能代表弹簧就在有杆腔

谁有这方面资料麻烦留个联系方式,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zw1967 为什么说没有活塞啊?难道只有一个金属光杆。那密封怎么实现啊,

楼主:
能制造和了解这个缸的好友请留下联系方式,小女在此感谢

网友:
不太明白这个原理图是你画的,还是厂家提供的?我觉得这不是你说的那个原理吧。你不是说没有看到有缸杆伸出来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液压驱动的永磁吸盘吧。
    如果是一个加紧缸的话,他是不应该有材料之分的,你试过夹其他其他材料吗?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在分析一下受力情况就明白了。这个东西由两个连杆连接,如果相互推,连杆受力相当恶劣。如果楼上不对那么就是薄膜缸。没活塞。

楼主:
原理是厂家提供的,我说的没有看到杆伸出,是因为我们无法看到它工作状态,它工作时是在很隐蔽的地方,所以不知道哪个是杆。这时外国的技术,需要我们消化吸收。实在很头疼,第一次见到这样在阀块上直接加工的缸,而且每个缸需要的工作行程应该是12mm。

网友:
看你的原理应该是盘式制动器,但是我们用的盘式制动器都是液压打开,弹簧关闭,利用弹簧的压缩量来调节制动力。还有这种盘式制动器使用变量泵很少见,一般用的都是齿轮泵带溢流阀的啊。建议你咨询一下制造厂家吧。

网友:
同意11L的说法,可能没有杆,就是靠压力使盘刹住,收回或者里边有弹簧,或者你说的靠磁性把他吸回去,我这样理解

网友:
应该是11楼的说法,盘式制动器结构,液压松开,弹簧夹紧,此种结构在很多设备上有类似的。安全抱闸用

网友:
我认识一个供应商,据说在全国油缸业里也是前三位。
如果你有设计图纸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18961496292

网友:
采用的就是两个单作用弹簧液压缸,只不过缸筒是装在两个方块里面或直接在方块上加工缸体.活塞杆前面装你所说的摩擦片,由于行程很短,当不工作的时候活塞杆是缩在里面的,所以看不见.

网友:
从你的说明来看,活塞杆前端的磁铁很可能就是为了固定夹紧重物的方块的,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如果前面哪个方块需要经常更换,那就是靠磁力吸附,更换方便.

网友:
你的这个东西叫盘式制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磁铁确实是吸附前面小方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变量泵是这个系统还有别的功能需要变量泵,我发的原理图的一个分支。

知道什么厂家制造盘型制动器吗

网友:
你这个鸟  东西  就和  汽车  刹车的原理 一样的。
主要就是看里面的结构了。
加的那两块,抗摩擦的,汽车上刹车的就是那种。

网友:
这个东西有那么复杂吗?不过是个液压驱动的刹车机构。原理及加工不会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谁不是从新手学来的,你师父当初就是这样教你的吗?
刹车我知道,但是这两个刚夹得东西是下面吊了400公斤,一般的刹车盘可以吗?

网友:
就是一个类制动器的东西,我们的液压原理都和你一样,活塞就是一金属光杆,密封在缸体上
没有回程的弹簧。

网友:
那就是柱塞缸结构了吧

楼主:
卢军你好,你说没有弹簧那你们怎么处理复位问题?你能留下联系方式吗?我们可以合作

网友:
可能是常闭式夹持器,如果夹持400kg重物,为了防止失压意外落下,是采用弹簧夹紧,液压松开的,岩心钻机上上千米的钻杆都是这样夹紧并传递扭矩的。
你这个图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参考一下美国MICO公司520系列制动器,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会发图片,你邮箱给我一个吧

网友:
没见过,感觉像棒材上的夹紧缸,我做过一个夹紧缸,买的国外的图纸,很难做。精度很难达到人家图纸的要求,碟弹很难掌握,几个斯的误差压力就差很多了。

网友:
原理图没问题,弹簧有,应该就在有杆腔,电磁铁得电供油,杆伸出,失电时靠弹簧复位。国产的碟弹的弹力不太容易掌握。 5# 浪漫满屋

网友:
弹簧在有杆腔,不是靠弹簧夹紧吧? 26# 无能

网友:
楼上,我说的是钻机上的夹持器,他这个结构我没看明白,也没仔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谢谢您,我的邮箱zhougaowei6666@163.com

网友:
原理是厂家提供的,我说的没有看到杆伸出,是因为我们无法看到它工作状态,它工作时是在很隐蔽的地方,所以不知道哪个是杆。这时外国的技术,需要我们消化吸收。实在很头疼,第一次见到这样在阀块上直接加工的缸,而 ...
引用 网友E:

其实在阀块上加工并不是什么难题,并且行程那么小,关键是要知道具体结构

楼主:
有谁有相关的资料,麻烦发到邮箱zhougaowei6666@163.com

网友:
补充一下。电磁铁得电供液,杆伸出,夹紧。失电时靠弹簧的弹力把杆推回。根据他的行程判断,里面的弹簧应该是蝶形弹簧。我觉得是这样,前段时间刚搞过这个东西。我也是新手。你不防考虑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理图上的不会是示意图。昨天领导刚教训过我,原理图都是经过仔细讨论定下的,没错的。弹簧应该在有杆腔内。

网友:
是不是不需复位?松开时泄压就可以嘛。

网友:
看照片与盘刹很相似,这种短行程缸的杆不明显,外形很难看出来,一般单作用的多,其实制作不是很困难,焦作那块都成堆了。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个刹车类的东西,相关的产品,我们用得很多,台湾日夏企业的最好。可以找相日夏的样本看一下。
还有动力源可以不用液压泵的,可以使用空液增压。我们最高的空液增压可以达到18MPA。

网友:
好像就是两个单作用缸,前端是蝶形弹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考虑是这样的结构,可能行程有点问题,有哪些厂家可以进行设计并进行生产呢

楼主(2010-11-03):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液压直动制动器,并且在河南焦作找到生产厂家,是类似的结构,只是用的地方不一样。谢谢大家给提供的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把你的照片的对比度调了一下,以便于观看,并且尝试着分析了一下,请见附件。

网友:
新东西。。没见过。学习

网友:
哈哈,恭喜楼主问题已解决。

网友:
其实,类似元件不太复杂,我搞试修时有时什么资料都没有,拿个照相机,拆开再装上就解决了。不过里面可能有些易损件要特别小心,一旦坏了就不好办。

网友:
我看结构不大,可能是膜合,

网友:
人认为可能是个刹车类的东西,相关的产品,我们用得很多,台湾日夏企业的最好。可以找相日夏的样本看一下。
还有动力源可以不用液压泵的,可以使用空液增压。我们最高的空液增压可以达到18MPA。

网友:
原理很简单,我司有大量类似结构的油缸,,如有需要请联系QQ526017715

网友:
不太明白这个原理图,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个你找下碟簧缸方面的资料,相信对你有帮助的,这个在冶金行业我用过一些。

网友:
应该是个制动器,活塞在那个方块里面。